二修海尔C600笔记本板号37GV30100

楼主(2016-04-08):
昨天接修一台老海尔C600笔记本板号37GV30100

拆开机一看应该最少是二修吧,件都换乱了。

可以看到少了三个场管芯片都焊过了而且型号乱象七八糟一看就是乱换的坏件全部拆除处理干净。

重新焊好场管断开隔离点防止电压异常烧掉其他地方。

初步测量一下没发现短路地方试着接上稳压电源电流0,无待机。找到图纸从图纸查找OZ815工作条件。

查图纸测量OZ815工作条件。发现有19V电压输入但没有5V_LDO输出。芯片也不热由于芯片是被换过可以判定芯片也是坏的,换!

OZ815换过之后上点发现已经有5VPWM输出了!此时看到稳压电源电流已经是0.012了,待机电流正常了。由于是深夜周围很静我听到电源部分有丝丝的声响这种声响不用示波器也知道是啥了,我估计这个声响也是这块板子坏的真正原因了,果断换掉3个电容

再次开机已经正常了也没有任何杂音了PWM工作正常。把所有隔离点连接好按电源开关,电流从0.012一直跑到1.21亮机了,显示Haier标志维修完毕睡觉去。
坏件。
最后附上图纸和BIOS以备其他朋友用到

海尔C600_37GV30100-C0_V301SA1 RC.pdf

海尔C600_37GV30100-C0_V301SA1 RC.rar

网友A:
咱啊,不过这个0Z815芯片  还是第一次碰到  呵呵呵   以前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啊,不过这个0Z815芯片  还是第一次碰到  呵呵呵   以前都没见过

是啊OZ815以前我也没见过主要是能买到图纸 ,没图也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很强大 又学习了一招 滋滋滋是电容储能滤波不良啊

网友:
我擦,你让我深深的感觉到,TMD的什么水平的同行都有。。。

网友:
好听力 这么小的吱吱声音也能听到

网友:
楼主看来电路基础很强大坏件这么多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还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