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dr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新故障

楼主(2016-04-08):
手上接了台ASUS K42DR,AMD芯片组,同行拿过来的,说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以前修到过这机器,呵呵,送钱的来了,拆机上电待机0.03,直接量南桥旁边的100UF电容没有1.2V,果断换了,以为就好了,再上电量还是没有,再量35V没有,我去看来不是通病故障,只好一步步来,直接量了RT8206的35V开启压OV,再量EC这边VSUS-ON也是0V,看来EC待机条件没有满足,就量了供电正常,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这里走了弯路,量晶振也有压差,复位也有3.3V,LID#,AC_IN_OC#都正常,就刷了个BIOS,上电好了,想到客户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所以就没装机,放边上忙其它事情,等会再来开机,果然还是不触发,心中一万只草泥马飘过,EC坏了吗,手上没有,先看看其它的吧,想到刷BIOS能触发,冷了不行了,就拿起风枪在EC旁边吹了一下,果然又可以触发了,于是先换了晶振,不行,再换谐振电容,OK,放几个小时再上电,还是OK,此板修复,附上亮机图片,各位看官,加点分吧,都没分了,发贴不易啊

网友A:
这个机器修到过,好像也是这个毛病,最后没修好,华硕总爱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以前修过一台富士通也是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没图纸就没搞了,看来可能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是加热EC那部分就可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修到过,好像也是这个毛病,最后没修好,华硕总爱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兄弟加点分咯,都没分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一台富士通也是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没图纸就没搞了,看来可能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是加热EC那部分 ...

好多机器有这种问题的,给我加点分啊

网友C:
真的是晶振的问题吗?没修到过

网友:
有压差,谐振电容坏的可能性是有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晶振的问题吗?没修到过

嗯,以前修到ACER的本子也有这种问题,热一下晶振附近就可以触发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ASUS 要放几天,才会出现触发不上电。正在排除中。。哎。

网友:
那个电容问题吧

网友:
我都还没修过谐振电容坏的嘞!

网友:
asus问题真的很奇怪呢

网友:
呵呵,楼主好技术。捡到钱了。

网友D:
    最后是换了晶振 和谐振电容好的,那你之前来测量1.2V没有事换了桥吗?

网友:
这种倒真的是很少见

网友:
好通病,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谐振电容引起的

网友:
真没遇到过!心情跟你一样跌宕起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是换了晶振 和谐振电容好的,那你之前来测量1.2V没有事换了桥吗?

没有1.2V是因为没有系统供电35V,换桥干什么

网友:
楼主真牛,不稳定的都可以修好

网友:
原来是谐振电容引起

网友:
华硕主板很多奇怪问题 很多排阻问题等等 遇到通病最好了

网友:
楼主能讲讲1.2V通病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