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9LPRS447时钟EN是哪个。求大家分析

楼主(2016-04-08):
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时钟芯片ICS9LPRS447CKL的EN脚位是多少。请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时钟开启是CLK-EN吧。是CPU供电芯片发出来的吧。笔记本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开启是CLK-EN吧。是CPU供电芯片发出来的吧。笔记本是这样

我说的是现在这个芯片的哪个脚位信号  我当然知道是CLK_EN

网友:
应该是51脚,用S3信号开启,你顺这脚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
从你的脚位名称来看只有51脚符合作为时钟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