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1不显示

楼主(2016-04-08):
华硕x401a开机不显示电流0.8,不跳变,拆机刷bios,开机显示了  可是键盘全不能用。是不是还是bios问题,客户说之前键盘好好的

网友:
在刷几个试试,键盘接口打打值

网友:
键盘受潮或进液,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你的最后修好了吗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在试试bios咯  还不行找个键盘  在不行  沿着键盘接口看到什么芯片上面 加焊下   键盘一般是到ec或者南桥里面

网友:
看卡怎么样能不能好

网友:
刷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