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板号 jm6 只要连着适配器就不开机

楼主(2016-04-08):
单独用电池能开机,连上适配器就不开机,待机0.01a,触发到0.05a,掉电,能再次触发。用电池一切正常。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保护隔离是max8731

网友:
保护隔离管查一下

网友:
单用适配器能开不 不能开机 从保护隔离开始检查

网友:
像是保护了,是不是隔离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