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usb在电脑里看不见

楼主(2016-04-08):
USB差在电脑上显示驱动安装准确,怎么在我的电脑里看不见啊。请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用DISKGEN看下,或者在磁盘管理里面看下。可能是要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看下,或者在磁盘管理里面看下。可能是要初始化

还是打不开啊,都没有发现u盘

网友:
如果是摔过,就不要自己反复尝试了,容易越试越坏的,移动硬盘很多都会是因振动引起的问题,有重要资料还是上专业设备吧,

网友:
U盘坏了吧   把闪存取下来看看  看是不是闪存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U盘需要量产一下!

网友:
哎,没数据就再买个U盘啊,纠结什么。

网友:
磁盘管理里面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