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坛友的提示,成功修复技嘉B75大板

楼主(2016-04-08):
机型:GA-B75-D3V

故障:客户描述用一段时间会自动关机,关机后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

开机20多分钟后就掉电关机,马上拆箱再次按开关不触发,心想先刷BIOS再说,于是先打发客户走,好干活。

客户走后就拆机箱,马上在网上找了份BIOS,刷时看到客户好像动过BIOS,不管了,测下BIOS供电电压3.3V正常。

先备份好后再刷BIOS,晕还是不触发。看来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是不是温控的问题?看下主板IOIT8728F,找了下技嘉的板料,发现有个IT8728FGB),GB就是技嘉专用,拆下来刚想换,最后还是不放心上网查下,晕死,还真不一样。

所以换IO无望了。

难到没修了吗?不甘心,记得网上发过一个贴也是不定时关机的,看了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8529说的是某电阻坏了导致乱了时序,从而不开机。

看后顿时有了思路,查下Delay

大至的意思就是说等3VDUAL稳定10ms后才发出PCH_DPWROK,个人理解就是这个电容使它延迟10秒(小白表示怀疑,1nF的电容,这么小可以吗?)

于是动手换下电容,结果还是鸟样

没思路,加上还有其它事做,就放下来了。
晚上,客户打电话来催了,只能报个价,客户嫌贵,后来同意换板,他的板留下所以可以慢慢修了,按开关发现可以上电,不过不显示。
心想先按不触发的修,测了下
跳帽:      3.3V  正常       32.768晶振:0.32V  0.58V  正常
IO芯片       75 PANSWH#       3.3V-0V-3.3V 正常   76PSON# 3.3V-0V-3.3V 正常     72PSON#       3.3V 始终无变化
85#RSMRST#:3.3v  正常
马上用风枪250度吹PCH3分钟左右,吓死宝宝了,又不触发了,难道PCH给我吹坏了?不可能吧。在这里交代下,刷BIOS时本人只装了一个、
所以到这里更加怀疑是BIOS的问题,又刷了一次,还是不行,不行!
没法,还是以为IO有问题,先从牛云家定了个IO到了再说。

第二天我没事时都看贴多,有一次看到关于IO8728的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228-1-1.html
贴说是36脚滤波电容坏了,当时我也傻以为 是36脚控制主副BIOS的,一看没GB是不一样的,
他是由pch控制的,不过顺带跑电路查下 发现果然电容有问题
至此,问题解决。
小结:虽然一早就确定了方向,但没认真查,结果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3个小时。
不明白的地方(1)1nF的电容可使延迟10Ms吗?
(2)BIOS第一脚不是片选低电平有效吗?为什么电容不良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发个贴真不易啊,修电脑加上网上查才花了4个小时左右,但发这个贴就花了3个小时了,同志分请加分吧

补充内容 (2016-4-11 15:00):
就是连主BIOS第一脚CS#线上的一个电容不良引起的故障。
上面的图是Z77或H81的。

网友:
补充:B75大板的图纸没找到,上面是参照H81的图纸

网友A:
高手,是不是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是不是脏太大了

搞了好久,是脏,我吹了下,但不是太脏

网友:
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学习啊

网友:
还是要大家都多发点经验,

网友:
没遇到过此类板

网友:
看到最后,我还不知道你是换哪个位置的电容好的...好无语...

网友:
换过了那个小电容就好了吗?

网友:
最怕是这些贴片电容损坏的。。。又不能准确得在线测量!!

网友:
功夫不有心人。。。。支持下

网友:
这么快就修这些 新家伙了,,,!我们这边山区很少见得到高大上的板!

网友:
问题怎么解决,真的没看懂,不是灌水

网友:
初学者看的不是很明白  哎

网友:
多来论坛,吸取经验

网友:
电容是引起的不开机还是不跑码?

网友:
  是不是BIOS第一脚,NC1那个小电容?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楼主最后代换NC1好的?我手里还有这个技嘉B75不稳定的,就怕楼主的这个要返修啊。

网友:
弄了3个小时发的帖子,最后连是哪里出了问题都没有表达清楚,看来楼主以后还是少浪费时间发帖算了

网友(2016-05-09):
技嘉专用IO确实不一样

网友:
b75电压检测容易出问题,保护性断电后不能再触发,要去掉+5VSB后才可以。应该不关那个CS电容的事,那是10PF的不是1NF。故障可能还在会返修的。

网友:
spi_hold 这信号只知道正常为高,低时为不通信,H61复位不跑码的遇见过

网友:
初学者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B:
认真学习,在我们这很少有人能修复杂的主板故障,就是换换电容刷刷BIOS,不行就换板了,客户也不愿意久等,现在人离不了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学习,在我们这很少有人能修复杂的主板故障,就是换换电容刷刷BIOS,不行就换板了,客户也不愿意久等, ...

要是这样搞我们就轻松多了,有些客户不肯换二手的,新的双嫌贵

网友C:
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发现的!

我就没想到,就是主要绕着BIOS修才发现

网友:
这板子这么难修啊,楼主威武,我没修过

网友:
电器维修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工

网友:
楼主好技术,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不好找啊,换做是我 就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高手 看我都不明白初学我......

网友D:
讲的有点不明白,是电容导致时序错乱吗?
afxlym
时序没乱,电容引起系统读BIOS有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讲的有点不明白,是电容导致时序错乱吗?
时序没乱,电容引起系统读BIOS有问题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遇到了就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好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