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电脑不识别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08):
遇到电脑无法识别三星手机这种情况,我们建议:
1.将手机关闭调试尝试。
2.如果以上几种方法依然无效的话,请尝试重启手机和电脑再试
3.可能是电脑中杀毒软件误判插入手机为不安全设备,建议关闭电脑中的杀毒软件或防火墙尝试。
4.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手机和当前电脑存在兼容性问题,建议你更换电脑再试试是否问题依然存在。
以上就是三星手机连接电脑无法识别解决办法,出现这种问题,也不要慌张,按以上步骤试试,一般是驱动和兼容性等小问题引起的,希望你能成功解决无法识别问题

网友:
我先看看 论维修还是迅维杠杠的

网友:
好多手机就不认电脑~!比较麻烦!只能慢慢累积了

网友:
这么麻烦呀

网友:
三星的还没试过,联想的的就比较麻烦。

网友:
谢谢分享,回头试试

网友:
以前诺基亚的有连接电脑不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