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楼主(2016-04-08):
这块主板可以开机显示,但是有时候用着用着就自动重启,有时候刚进到cmos就重启了,触摸南桥芯片明显的烫手,时钟芯片也是明显的烫手,都很烫,故障未解决,求大侠们帮助。谢谢

网友:
拆掉75232试试看

网友:
不行拆掉网卡试试

网友:
好的,我先试试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450W安钛克拿给你修主板,再整个CRT显示器,哈哈哈,极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W安钛克拿给你修主板,再整个CRT显示器,哈哈哈,极品啊

能点就好啦,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点就好啦,       嘻嘻

谅解我是小白,学徒

网友:
好的,我先试试先

网友:
很多板时钟芯片本身就是比较烫一点的,不知道你指的烫是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