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DAZQSAMB6F1 REV. F U6+U8 TESTED OK

楼主(2016-04-08):
acer E1-471G DAZQSAMB6F1 REV. F TESTED OK

网友:
还没遇到呢  不错

网友:
试过了,ok

网友(2016-07-01):
我有块主板和楼主一样的,故:障是不开机,3/5V,开机电压,BIOS供电,32.768电压都正常,开关到I/O的线路也是通的,不知道刷了楼主的BIOS能不能解决

网友:
下了U6刷进去,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刷下试试

网友:
我的是开机亮一下就掉电了,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为了修这个机器把我的积分都用完了

网友(2016-08-30):
有一个电流跑的看似显示,但是屏不显,换主板了。

网友(2017-09-03):
是不是好的 有人测试过没有。。。。

网友(2017-10-06):
楼主的BIOS程序,有人试过了吗?是好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我下载试过了,BIOS程序是好的!秒亮机啊!

网友(2024-08-15):
下载还要积分,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