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24D360HL XF屏号CY-MH236BGLV1V .zip

楼主(2016-04-08):
LS24D360HL XF屏号CY-MH236BGLV1V .zip

LS24D360HL XF屏号CY-MH236BGLV1V .zip

网友:
好东西啊 得备份

网友:
正好有这台显示器不开机,下来刷试试

网友(2017-08-14):
开机闪一下。试试这个先!!!!!!!!!!!!!!!!!!!!!!

网友:
没分下了!!!!!!!!!!!!!!!!!!!!!!!!!!!!

网友(2018-04-17):
我的是每天早上来开机能亮个几分钟,就灭了,只有第二天才能再开亮几分种

网友(2019-10-25):
多谢楼主的分享,亲测可以使用(我的屏号刚好是一样的),放心下载

网友(2021-05-10):
屏幕亮一下,然后黑了,能用?

网友(2022-09-24):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S24D360HL液晶显示器,故障开机指示灯蓝灯亮,背光一闪一闪的。拆机查出是灯条烧了听客户说已经换过两次灯条了看来是通病电流1.142A太高灯条发热严重烧坏。仔细研究了一下作了以下改动:
1改:把灯条升压场管的S脚三个10欧电阻去掉改为15欧电阻。
2改:把灯条升压场管的D脚两个68欧电阻去掉一个。
3改:把灯条4P接口的负极连接在一起,改成2P接口接普通的液晶电视机的灯条(长度300MM)

通过以上改动电流降为0.712A灯条发热一般延长了寿命不容易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