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4-08):
dell 1440开机无显示版号10272-1,开机看电流由跳变像是亮机了。屏幕不亮在灯光下看不是暗屏,先外接显示器,外接能亮。怀疑屏坏,拆屏换全新屏测试故障依旧,找了几块碎屏测试,有些是白屏,纯白。像这纯白一般是有背光 屏无3.3v供电,测供电果然没有,拆主板查供电来处,来自Q5401, 测Q少一控制信号查此信号是由于Q5402拉低了。Q5402 2脚高电平内部场管打开,6脚被拉低,6脚要是高电平Q5403 3脚的是低电平,Q5403 1脚是高电平 但是3脚还是高电平,由此判断Q5403坏,更换 Q5403再测,3脚为低电平, 5401

上屏测试 ok ,dell标志显示出来。

网友:
白屏是少电压了。

网友:
恩 白屏的多数都是LCDVCC电压没有
有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白屏是屏供电电压没有,和显示器的道理一样

网友:
这个经常出问题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