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 内屏不显 外接显示

楼主(2016-04-08):
版号:LA-8863P
芯片组:AMD 单桥A38M
故障:二修机  内屏不显 外接显示
拆出来后,发现主板的屏线接口附近电容、电阻、贴片三极管被人换过了。

+LCD_VDD借个3V电压,只有背光灯亮了,里面啥也没显示。
同行对板子焊过显卡。
没有找到点位图,只有图纸
楼主没有刷BIOS、没有显卡直球。
望大神给点思路,我没思路了

迅维网chinafix.com_Samsung 355V4C, 355V5C, 355USC Compal_LA-8868P LA-8863P.pdf

网友A:
换显卡                    我觉得要先换过显卡后再发求助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                    我觉得要先换过显卡后再发求助帖

没有显卡。。。。师傅不想买。。。没办法,

网友:
edid有没有出来

网友:
把显卡重新植株试试

网友:
我也不懂edid。我是新人的

网友:
换屏跟屏线试一下

网友:
别人搞过的机器很难搞的

网友B:
做桥啊,单桥的都是桥的问题,跳电压是不行的,做了不行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桥啊,单桥的都是桥的问题,跳电压是不行的,做了不行就换吧

为什么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分析的很好,快修

新人求罩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