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机华为mate8如何拆机?华为mate8拆机教程

楼主(2016-04-08):
国产机华为mate8如何拆机?华为mate8拆机教程

  华为mate8是2015年华为手机推出的一款主打高端的国产手机,华为mate8的金属后盖采用的是CNC工艺加工,搭载麒麟950处理器,内置3GB内存和32GB机身存储空间。很多人都很好奇,想知道华为mate8是如何拆机的?下面小编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华为mate8的拆机教程,满足各位的求知欲。

华为mate8拆机

  华为mate8拆机工具:螺丝刀、镊子、撬棒、吸盘、撬片、热风枪

华为mate8拆机工具

  华为mate8拆机方法/步骤:

  1、拆机第一步,先取出华为mate8 SIM卡槽。采用了“二合一卡槽”设计,集成了SIM卡和SD卡,材质为铝合金,采用CNC工艺,卡托前端有做T型防呆设计,避免卡托插反无法取出和损坏 SIM/T-CARD 接触端子。

华为mate8拆机 图1

  2、拆卸华为mate8后壳组件。

  先拆卸下华为mate8底部两颗 Pentalobe 螺丝。

华为mate8拆机 图2

  用吸盘从华为mate8手机前盖板上用力吸开一条缝。

华为mate8拆机 图3

  用撬片从缝隙进入,上下滑动,划开一侧后,在另一侧完成同样的动作,最后小心划开上下侧,就可以分离后壳。

华为mate8拆机 图4

  拆开后,小心取下后壳,注意指纹识别部分是通过排线连接在主板上的。

华为mate8拆机 图5

  华为mate8前壳组件和后壳。

华为mate8拆机 图6

  小心取下排线之后,华为mate8后壳就能整体与机身分离.

华为mate8拆机 图7

  FPC华为mate8 FPC1025指纹识别模块。

华为mate8拆机 图8

  3、分离主板。

  主板采用卡扣和螺丝固定,首先拆掉主板的九颗螺丝钉。

华为mate8拆机 图9

  拧下固定钢片上螺丝,并取下固定钢片。

华为mate8拆机 图10

  依次断开电源、副板、屏幕BTB,板对板连接器。

华为mate8拆机 图11

华为mate8拆机 图12

网友:
  拆掉后摄像头连接器压片。

华为mate8拆机 图13

  从主板的顶端右上方下手,撬开主板三处扣位,慢慢翘起主板,就可以将主板取下来。

华为mate8拆机 图14

华为mate8拆机 图15

  4、拆卸华为mate8前后摄像头。

  断开前摄像头的板对板连接器,就可以将摄像头取下。

华为mate8拆机 图16

  800万像素前摄像头特写。

华为mate8拆机 图17

  断开后摄像头的板对板连接器,将后摄像头取下。

华为mate8拆机 图18

  1600万像素 IMX 298镜头模组,支持闭环对焦,光学防抖。

华为mate8拆机 图19

  5、拆卸华为mate8屏蔽罩和华为mate8主板功能标注

  拆开主板屏蔽罩

华为mate8拆机 图20

  取下耳机孔处硅胶垫圈。

华为mate8拆机 图21

  华为mate8主板芯片特写。

华为mate8拆机 图22

  CDMA基带处理器:通过电信cbp8.2d

  CDMA RF:FCI FC7712A

  RF运放:Skyworks 77765-1

  充电IC:通过电信cpm1.0a

  RF接收:海思hi6362

  PMU:海思hi6421

  WiFi 蓝牙 FM IC :博通BCM 43455xkub支持蓝牙4.1,支持2.5GHz的和5GHz双频段,turboqam支持FM收音机收音机

  GNSS接收器:博通bcm4753a1支持GPS GLONASS北斗和QZSS

网友:
  华为mate8主板另一面芯片特写。

华为mate8拆机 图23

  SOC:麒麟950处理器,微智核I5,64bit 16nm工艺

  RAM:SK海力士h9hknnnctumu LPDDR4内存

  NFC NXP 54802 PN548

  ROM 三星半导体 KLMCG4JENB-B041 - 64GB 2bit MLC eMMC

  拆完主板之后,下面开始拆手机底部副主板。拧下副板3颗固定螺丝。

华为mate8拆机 图24

  拧下副板上BTB固定钢片上的螺丝。

华为mate8拆机 图25

  取下固定钢片。

华为mate8拆机 图26

  断开副板和音响的连线,并取下主排线。

华为mate8拆机 图27

  取下副板时用镊子夹住左侧,稍微往上一使劲,副板就从卡扣里下来了。

华为mate8拆机 图28

  副主板特写。

华为mate8拆机 图29

  6、拆华为mate8音响

  取下音响上的固定螺丝。

华为mate8拆机 图30

  用热风枪稍微加热音音响附近,就可以取下了。因为音响除了有螺丝紧固之外,还通过背胶粘前壳上。

华为mate8拆机 图31

  华为的音响采用了SMARTPA+SPK系统设计。从左往右分别是音腔、副板以及振动元件。

华为mate8拆机 图32

  7、取下华为mate8振动马达

  马达采用双面胶固定,需用热风枪对振动马达加热稍许。才能将它取下。

华为mate8拆机 图33

  华为mate8振动马达特写。

华为mate8拆机 图34

网友:
  8、拆下华为mate8电池。

  从侧面拉起易拉胶手柄。注意用力均匀,用力过猛易拉胶容易断裂。

华为mate8拆机 图35

  华为mate8电池同时使用了易拉胶和泡棉胶固定,较难拆卸。

华为mate8拆机 图36

  华为mate8电池为内置设计,采用锂离子聚合物材质,4000mAh电池容量。

华为mate8拆机 图37

  9、华为mate8侧键采用双面胶固定,用镊子就可以取下。

华为mate8拆机 图38

  10、取下华为mate8听筒

华为mate8拆机 图39

  取下环境光和距离传感器

华为mate8拆机 图40

  环境光和距离传感器特写。

华为mate8拆机 图41

  取下VOL键键帽固定楔子。音量键采用扣位和小楔子固定的方式,较难拆卸和装配。

华为mate8拆机 图42

  取下POWER键键帽,采用挂台和双面胶固定的方式,二次装配粘性会降低。

华为mate8拆机 图43

  华为mate8拆机全家福。

华为mate8拆机 图44

  通过华为mate8拆机过程来看,华为mate8内部结构设计简洁,但屏幕组件、电池和音响比较难拆解,在拆机维护、维修时要特别注意。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现在的制造技术太厉害了,元件越来越小。

网友:
辛苦,看来华为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的手机拆机真麻烦

网友:
零零碎碎的东西太多了,做工没苹果好

网友:
我就在用这款手机 去年12月16号到手的 很好用

网友:
拆机好复杂呀      有点头晕

网友:
手机好修吗

网友:
掌握了一定的维修知识,维修不是事呀!轻松搞定!可以来我们基地学习的!

网友:
手机维修最重要靠的是手工

网友:
楼主辛苦了,支持楼主,华为越做越精细啊

网友:
做得模块太多了,还是苹果的简单啊

网友:
手机拆机是个细活啊,一部小心就给拆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