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19| 458

楼主:
G41M-P26 复位不跑码 秒杀 通病! |
该主题被收录于: 复位不跑码 https://www.chinafix.com/zt/92690-1.html 不跑码 无复位 https://www.chinafix.com/zt/99388-1.html 评分 | ||||||||||||||||||||
||||||||||||||||||||
| ||
| ||
| ||
| ||
点评评分 | ||
点评 | ||
点评 | ||
| ||
点评 | ||
| ||
| ||
| ||
| ||
| ||
点评 | ||
| ||
| ||
| ||
| ||

网友(2016-04-08):
经验才是王道啊,楼主厉害

网友:
这也可以,厉害了,我也长见只了

网友:
一步找出问题 经验牛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 我的帖  没见你给过意见

说明你修的让我没什么可说

网友:
就是需要这种简单明了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修的让我没什么可说

感觉现在 卡在瓶颈了   进步不大了  深奥一点的  很难突破

像 我这几天发的那些案例  你们 肯定都修过 早就知道的 只是你们没有发贴出来
我自己都感觉 发的帖 有很多地方 都有说错的  你们大神都没有点出来
以后 还要 多向 你们学习

网友C:
场馆没有导通吗还是场馆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05V的供电是82801GB的DMI总线供电,丢失引起DMI总线不工作,自然不会走码。强拉南桥1.5V供电过来略感 ...

总算让篇帖子完整了,点赞加分。

网友D:
快修 不过是否稳定呢

网友:
我明天有一块跟你一样的不跑码,我明天看看,上次问你的技嘉G41问题,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快修 不过是否稳定呢

发帖  是因为    以前 修过一些       没返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馆没有导通吗还是场馆坏吗

控制场馆导通的电路   有问题 !  运算放大器 正端只有0.4!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故障电阻变值变大可能性比较大感觉。

MSI   一般   都是  产生基准电压  的小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焊锡短接DS应该要拆下Q39才行。

为什么  要拆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敢用此法啊,因为1.5V和1.05V相差太多了,烧了南桥我不会植

别的板  不清楚       这个板子  这个问题   修很多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哦,直接就秒杀了,高手就是不一样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经验啊,果然是秒杀

网友:
最直接短接收钱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秒杀      看电路图头头是道      实操乱七八糟   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05V的供电是82801GB的DMI总线供电,丢失引起DMI总线不工作,自然不会走码。强拉南桥1.5V供电过来略感 ...

他这个板输入就是1.5V加二极管有压降,估计会不行或者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焊锡短接DS应该要拆下Q39才行。

是的拆了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焊锡短接DS应该要拆下Q39才行。

修出来最保险,输出低要么场管坏,要么358条件不满足或损坏

网友:
再次遇到   这个是   无时钟  无复位  !一样的修法!

网友:
好像华硕G41就没这个供电设计  加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保修  一个月         之前修过一些   没返修!  一般都是一个小五角的坏了   产生基准电压的!

不是431损坏导致的吗?你图3是什么管子啊?2.5V是由它产生的吗?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有第三张图也是说一坨锡短接修好的,什么也没说!!肯定是盗了你的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是431损坏导致的吗?你图3是什么管子啊?2.5V是由它产生的吗?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有第三张图也是说一坨 ...

不是431       五脚芯片   MSI用的比较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是431       五脚芯片   MSI用的比较多!

那你短接的那个管子是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短接的那个管子是1117?

N管!

网友I:
徐老师最喜欢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徐老师最喜欢这么搞

不知道           没看过他修机!

网友J:
楼主的维修思路确实很清晰,经验也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维修思路确实很清晰,经验也很丰富

修多了    就这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个1.05V的供电是82801GB的DMI总线供电,丢失引起DMI总线不工作,自然不会走码。强拉南桥1.5V供电过来略感 ...

这个总线电压是桥供电OK后才出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总线电压是桥供电OK后才出的吗 ?

一般是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后才出现。

网友L:
高手阿。下次修道了也学学

网友M:
没有想想以后再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有想想以后再犯呢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阿。下次修道了也学学

不一定   都是这里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