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NOVO E430C待机0.04

楼主(2016-04-08):
求助 LENOVO E430C待机0.04   无3v  5v
请问是不是 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刷个ecbois  kan 看

网友:
先查查芯片3 5伏线性有没有出来

网友:
按照时序查 ec和南桥的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开关信号等

网友A:
待机0.04,公共点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04,公共点正常吗?

正常,没短路

网友:
公共点能产生吗?如果能你还要查芯片的供电、开启、REF、LDO等等条件,缺少什么找什么,条件正常可换芯片试试或换芯片再查也行。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没?芯片供电、开启~~~~~~,如果都已經滿足便是芯片壞

网友:
一般保护隔离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佷多

网友:
先查芯片的条件,有木有ON。LDO信号 等等呀,然后换IC 再然后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