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560-I7拆了无线网卡才亮机求助

楼主(2016-04-08):
  下县客户发来一台神舟优雅A560-I7笔记本  故障是不亮机  初测电流跑到2.0左右 感觉亮了但就是不行  拆机换内存 换CPU 测电压感觉也还算正常  刷BIOS 吹吹桥和显卡 都不行  挠头了 后来查论坛帖子见有说拆了无线网卡就行的  于是乎拆了无线网卡进行测试  *脏话*居然亮机了 反复点了5 6次都没问题 一装上就不行  换了好多型号的无线网卡都不行  求助 有遇到过解决的吗?在线等

网友:
没有遇到的吗

网友:
可能Bios引起的,或者加个外置USB无线网也好

网友:
关键是想收到钱  告诉人家网卡坏了 少挣好多

网友:
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掌控了..

网友:
换同型号网卡吧

网友:
换同型号可以?? 遇到过吗版主?

网友:
打下网卡上的值,试着修修网卡看。

网友:
换了同型号的网卡还是不行 怎么办?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