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6充电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08):
数据线送来的USB充电电压VCHG_USB通过尾插接口J1501经过保护管U1500后一路送到充电IC---U1502,一路送到USB控制IC---U1505。数据线送来的数据信号USB_DN  USB_DP  USB_ID经过尾插接口J1501送到USB控制IC---U1505。如果出现充电不正常或者不联机的情况,首先测量充电IC跟USB控制IC的5V充电电压是否到位。

网友:
此贴如果配有元件位置图比较好!

网友: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网友:
解说的不错,期待以后

网友:
中要的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
小米4换后压屏卡m然后黑屏不能开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6-05-13):
非常感谢,正好用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