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简单维修,悲催的维修。给新手看看

楼主(2016-04-08):
      机器正面:

主板背面:

一个同行拿过来的机器,说是进水了。拆开一看进的有点多,貌似还有修过的痕迹。
都有点不想修了的冲动,没办法谁让现在是淡季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用老方法。

洗衣粉放点,没超声波没办法,牙刷刷刷。洗完之后丢BGA上面烤。感觉还不错

维修过程:
   习惯性的先打全板阻值,公共点,3V,5V等等,发现无异常。直接上电,3,5V正常。
按下开机键,发现电流有细微的变化,但是不是很明显,指示灯亮了。测量发现RSMRST
正常但是SLP-S3#,和SLP-S5#没有正常发出,习惯性的先测南桥的工作的条件,测到PCH_RTCRST#
电压不对,只有1V左右,这个明显不对,接着测量SRTCRST#。这个为3.3V。

一般这种情况只有2个可能
1、就是C183有漏电。
2、南桥有问题。
直接找到C183把它拆掉,发现RTCRST#正常了为3.3V了。以为这样就维修完成了。
在次按下开关电流到
G470修的多一般这话情况都是3V,5V,1.5V的转换电压没有出来。事实证明我猜对了。
5V转换管U38的123脚电压如下。
正常。

接着测U39,3V的转换管的电压。数据如下。

明显不正常.测量U39的5678脚,为正常的3V。

我大概的分析下这个电路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请各位指出。理论不太好。
U39是N沟道的MOS管,要让U39导通必须要4脚为高电平。
因为Q111也为N沟道的MOS管,要想让4脚为高电平,必须要拉低SUSP。
我现在使用反推,来看看SUSP的来源。SUSP是由RTCVCC上拉。
要想拉低SUSP,必须要让Q117导通,那么就需要SUSP#为高。
SUSP#是EC发出来。

实测SUSP为低,在测R647的1脚无电压,是+VSB。由于5V的转换正常。
直接打R646和R647的阻值,发现不通,看来断线了。直接飞线上去。

再次开机,发现无CPU电压,习惯性先换个自己的CPU发现,CPU电压出来了。
再接上内存,接上跑码卡。
跑到62.用示波器打了下总线,发现只有一次波。测量内存条件和阻值,
发现都正常。没办法先刷个BIOS吧。总不能直接换桥吧。刷完发现电流一直
往上走有几次跳变。跑马卡也跑了一个回合到了00了。
试机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还是跑到0.2A左右。压着CPU就每次都能亮。
加焊CPU座子无果,直接订一个座子换上去。

现在试机了1天左右发现没有出现问题了。附上亮机图。

        各位这悲催的维修,各位给点分打赏下吧。图纸BIOS论坛都有。

看回复好多人说CPU座子不知道怎么换,下次有机会我订个座子回来专门做一个帖子或者视频。谢谢各位支持

在上传个抓内存波形的视频

网友A:
CPU座子怎么换的???求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怎么换的???求详细

CPU座子是订的,把外围包好,然后放BGA上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座子是订的,把外围包好,然后放BGA上做

哦哦,知道了,版主就是不一样

网友:
分析的好,半断准确

网友C:
分析的到位 小问题大学问

网友:
真是坎坷  楼主好耐心

网友:
高潮是换CPU座

网友D:
以前我也将主板显卡放在水里泡用洗洁精刷,但是没人相信,现在终于你把图上上来了.哈哈.

网友E:
水龙头下面洗吗?呵呵

网友F:
楼主请问CPU座子多少钱,这种取下来重值珠可以吗

网友:
进水这么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知道了,版主就是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啊,没办法维修都花了那么长时间在放弃多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到位 小问题大学问

我理论不是很好的,没有系统的学过。但是工作原理还是知道就是表达能力差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

网友:
我加焊了一下没有用没办法,只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也将主板显卡放在水里泡用洗洁精刷,但是没人相信,现在终于你把图上上来了.哈哈.

我好早的时候就这样洗,洗过之后和新的一样。没什么影响的,记得把水吹干用BGA把水烘干没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龙头下面洗吗?呵呵

是啊,这个没有假的,我今天连续来了3台都是进水的,都比较严重我都是这样洗的,可以关注我,这两天会在发帖都是用水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CPU座子多少钱,这种取下来重值珠可以吗

CPU座子10块钱不到,值球我试了下没植好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修好。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强大啊,。。楼主的波波多少钱买的啊。。

这个买的二手的,别人没用过,他说的,58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水洗的很给力 座子没换过能分享下经验吗

我看别人用超声波洗也是用的自来水。其实都是一样。,座子也好换啊。和芯片相差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什么bga啊?换座子温度要很高

用的*词语被过滤*的,好像是580好像。具体型号都忘记了。温度也还好。和HM65的温度差不多就推动了,然后就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刚刚修好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机   估计问题差不多  也是进水的

这个机器进水内存供电那里是重灾区,上个月也发了一台G470的案列

网友:
楼主高人 受到很多启发

网友K:
牛逼,洗衣粉也可以吗,我们都是用洗板水要么先喷点油

网友:
好猛的水啊,连CPU座也挂了。

网友:
看似简单,实则经验丰富

网友L:
比较费力的维修了 好换了座子

此贴可以加精华了 ……

网友M:
我也换过一个联想的座子,换了两次,板子变形!z470的

网友N:
搁洗衣粉 烤BGA   换cpu座子  都是亮点,楼主太NB了

网友:
有波就是好

网友:
楼主好技术  cpu座子都能搞好

网友:
修的方法真有一套哦

网友O:
最近好像进水的机子蛮多的,这几天都有接到进水机。不过没用过洗衣粉、洗洁精,下次考虑试试

网友:
其实波也不贵的,我的才580买的。还可以双通道的

网友:
还真是淡季啊,连座子都换起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牛逼,洗衣粉也可以吗,我们都是用洗板水要么先喷点油

洗板水洗的没那么干净,干净还是水洗最好用

网友P:
看了那个多修本本的!还真没遇到一个拿到水龙头下从的!!楼主威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比较费力的维修了 好换了座子

此贴可以加精华了 ……

是啊,反正淡季修了一天左右。谢谢天意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换过一个联想的座子,换了两次,板子变形!z470的

还好吧,变形是不是温度太高,还是没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反正淡季修了一天左右。谢谢天意兄

一天修好这个板子 确实不易  我觉得我做不到 ……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搁洗衣粉 烤BGA   换cpu座子  都是亮点,楼主太NB了

这些东西都是有根据的哈哈,用洗衣粉和水,我看别人用的也是超声波。也是用的洗手液。
没有烤箱只能用BGA哈哈,换座子也还好不算很难得。其实你也可以尝试这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最近好像进水的机子蛮多的,这几天都有接到进水机。不过没用过洗衣粉、洗洁精,下次考虑试试

可以完全用这个洗的。我今天还有2台。都在发芯片。一台G400,一台Y430P都差不多在保的进水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了那个多修本本的!还真没遇到一个拿到水龙头下从的!!楼主威武啊

我已经用水龙头洗了好几年了。都没出过问题,还有一块是服务器板子由于比较脏,既然我洗了奇迹的好了

网友Q:
不愧是版主 思路清晰,时序好 太谦虚了

网友R:
下次我也用水洗,用清洗剂太浪费了

网友:
这进水的机器太吓人了,问题一连串,而且返修率高……

网友:
感觉还是行云流水 没有断思路啊

网友S:
牛逼啊  我重来没有换过cpu座子   明天去拿废板练手  呵呵

网友T:
有一个疑问,它本身的cpu到底坏 没有呢?

网友:
进水机器,非常难修的

网友:
G470 CPU座子接触不良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换CPU座子没那么好弄,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想问楼主!进的是水还是饮料类?

网友:
这换座子的技术没得说,牛

网友U:
这样的故障修出来可不是一般的难

网友:
换座子都有!牛逼呀!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这么多,最终还是修好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到位 小问题大学问

这是小问题?关CPU座子就是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愧是版主 思路清晰,时序好 太谦虚了

过奖了,主要是G470这机器修过好多,看电流大概都知道哪一块的问题

网友:
CPU座子还从来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下次我也用水洗,用清洗剂太浪费了

不过记得一定要烤干,不然没干,一通电一下烧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S:
牛逼啊  我重来没有换过cpu座子   明天去拿废板练手  呵呵

可以试下,我换的也不多以前换过478  479的,这种的我也是第一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一个疑问,它本身的cpu到底坏 没有呢?

CPU是肯定坏了,我已经放别的好板子上面试过了。这块CPU接上去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样的故障修出来可不是一般的难

其实不是很难,RTC这个故障,有的机器也有这问题,然后转换电压不对,可能不熟悉要废点时间。座子的话温度把握好就行

网友V:
还真有拿水洗的 希望不会洗出问题

网友W:
楼主为什么要用水洗 而不是用洗板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还真有拿水洗的 希望不会洗出问题

放心洗,只要你确定烤干了,会出问题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为什么要用水洗 而不是用洗板水呢

洗板水洗多奢侈啊,又不干净,还有毒。。多划不来

网友:
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
思路很清晰,看这贴不错来加个分

网友X:
楼主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几个通道的    多少钱啊    我打算弄一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X:
楼主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几个通道的    多少钱啊    我打算弄一个呢

普源的  60M的双通道。我580块钱买的。还不错成色很新的

网友Y:
新鲜   这机器积水的修得倒不少   但换CPU座的没遇到过    座子取下来有进水的痕迹吗

网友:
修的可以的。加分鼓励下

网友:
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Z:
进水用洗洁精洗是正常的,特别是一些果汁饮料洗板水根本洗不掉。。。进水机我们都是看严重是否,严重的我们都是放弃维修的。。。修好了返修的几率比较高!版主都修一天,算人力和成本的话和换新主板差别不大!如果维修失败告终,就是自己亏了。。。从技术角度来说,楼主牛b

网友X:
引用 网友B:
普源的  60M的双通道。我580块钱买的。还不错成色很新的

二手的吗?这个你用着怎么样?   够用不?

网友:
楼主 手艺不错 谦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X:
二手的吗?这个你用着怎么样?   够用不?

对的,成色很新的,用着还可以的,修笔记本够用了。6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新鲜   这机器积水的修得倒不少   但换CPU座的没遇到过    座子取下来有进水的痕迹吗

座子取下来有点痕迹,本来想直球,但是试了一下不成功直接放弃,订一个了。

网友:
楼主养成的都是好习惯啊。我还没换过cpu座。楼主觉的换桥简单一点还是换cpu座容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进水用洗洁精洗是正常的,特别是一些果汁饮料洗板水根本洗不掉。。。进水机我们都是看严重是否,严重的我们 ...

谢谢夸奖啊,同感,我也是觉得用洗板水洗不干净,主要是现在属于淡季没办法,闲着也闲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修的。如果是天气热的时候忙的时候肯定划不来的。

网友:
cpu座子都换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成色很新的,用着还可以的,修笔记本够用了。60M的

好的   明白了   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 挺细心的

网友:
必须加分 ,写 的很精彩学习了。进水 的机器真心不容易维修。唉

网友:
请问楼主 测内存波形是测哪里啊    还有那个诊断卡插得是无线网卡接口吗

网友:
CPU 座不好换呀,楼主高手啊,加分了

网友AA:
要是我早早放弃了。修这么多客户也不休啊,楼主这么强大也不会这么闲吧,

网友:
兄弟 功夫真牛   已加分

网友:
CPU座子我搞过一次 没有搞定 不好搞呀

网友:
敢用自来水洗板子,高人艺胆大!

网友:
这座子换的有技术

网友:
真的是老手啊

网友:
版主技术牛啊

网友:
CPU 座子感觉焊不好 好容易返修

网友:
技术刚刚地没话说。。。换CPU 座还没搞过呢

网友:
笔记本还没用水洗过,一般只洗主板

网友:
楼主好牛逼啊,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AB:
牛x!!! cpu座子好不好取

网友:
这个东西有时候不分新手  老鸟,

网友AC:
羡慕啊。这样也行,最怕搞的就是CPU座子,没成功案例,每次都失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看下图纸,是RTCRST不对,不是SRTCRST不对,所以先拆C183

是的,是我没看清,抱歉!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值得学习

网友AD:
楼主平时怎么备的CPU?

楼主最近生意好吗?还招徒弟吗

网友AE:
楼主 要是把腐蚀的原件刷掉了 就悲催了

网友AF:
已加分,主板坏这么多  CPU也是坏 又是同行肯定也要拿回扣的,报价肯定不会低吧,客户竟然也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也将主板显卡放在水里泡用洗洁精刷,但是没人相信,现在终于你把图上上来了.哈哈.

遇到进水的主板  我都是用洗衣粉洗  洗出来的很干净,很亮,看的也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已加分,主板坏这么多  CPU也是坏 又是同行肯定也要拿回扣的,报价肯定不会低吧,客户竟然也修了

外地发来的,没办法头几次合作不修好多不好。有的生意就是没多少钱赚也必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 要是把腐蚀的原件刷掉了 就悲催了

除非腐蚀严重的,如果是没点位图没图纸的我就不太敢太用力刷。如果有料板有点位图或者图纸的。我尽管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楼主平时怎么备的CPU?

楼主最近生意好吗?还招徒弟吗

一般都是买奔腾的CPU,如果客户要求不高就把换给客户,如果客户要求比较高,就先装着让客户先拿回去用,在订i3  i5。让客户交订金。最近生意不怎么好,淡季都习惯了。我现在带了2个徒弟。。不过楼主实地出来的应该好找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要是我早早放弃了。修这么多客户也不休啊,楼主这么强大也不会这么闲吧,

我这地方小。不是很忙。最近淡季比较闲。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羡慕啊。这样也行,最怕搞的就是CPU座子,没成功案例,每次都失败。呵呵

等我空了订一个CPU座子回来,专门发一个帖子或者视频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牛x!!! cpu座子好不好取

我用锡箔纸把塑料包起来,然后焊膏放中间。温度到了240-250才推的动。

网友:
直接用水洗还是头一次见啊 楼主厉害

网友:
座子很容易换

网友AG:
我还以为 大师 你不发帖的呢
原来是在笔记本板块
要开始学笔记本了
日后转移阵地到笔记本板块 多多关照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这些东西都是有根据的哈哈,用洗衣粉和水,我看别人用的也是超声波。也是用的洗手液。
没有烤箱只能用BG ...

普通的洗板水清理应该比洗衣粉效果好吧。而且不容易留下水渍什么的,,为什么不用洗板水呢?难道进水面积太大,用洗板水增加成本?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还以为 大师 你不发帖的呢
原来是在笔记本板块
要开始学笔记本了

我不是大师,台式机只是学徒的时候修过,似懂非懂我这里接的也少。主要是笔记本。
笔记本还是可以的。价格还算OK。只要帖子有用一定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普通的洗板水清理应该比洗衣粉效果好吧。而且不容易留下水渍什么的,,为什么不用洗板水呢?难道进水面积 ...

如果只是一般的腐蚀用洗板水好,如果是饮料什么的,洗板水就没用了。用洗板水成本也比较大,还没有这样的效果好

网友:
多来转转还是有收获的啊

网友AG:
引用 网友AG:
我还以为 大师 你不发帖的呢
原来是在笔记本板块
要开始学笔记本了

加分那些事小   我说得是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G:
加分那些事小   我说得是请教

这是肯定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个好友

网友:
你修这机子也是下了血功了,修的给力!我碰到CPU座得问题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哈哈, 去年我也发了一篇帖子也是G470的进水机维修,惨得跟你有得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肯定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个好友

  太好了  谢谢!

网友:
楼主讲的好     顶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手法大胆,还真没试过水洗主板

网友:
楼主取下座子时候是否发现座子里面腐蚀了?

网友AH:
楼主的耐心真的很佩服,这耐心没有做不好的是吧,cpu底座确实没弄过,求图和视频,思路也很厉害的,讲解的话反正看的懂,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的耐心真的很佩服,这耐心没有做不好的是吧,cpu底座确实没弄过,求图和视频,思路也很厉害的,讲解的 ...

因为我的理论不怎么行,我害怕我讲解的大家不懂,有的我自己懂但是用文字表达真难

网友:
你太牛了,这样修下来该怎么收费呢??

网友:
CPU桌子怎么换的哦

网友:
CPU座子怎么换的???

网友:
CPU怎么换座呀....求详解

网友:
下次也试试用水洗

网友AI:
焊接cpu座是不是跟做桥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I:
焊接cpu座是不是跟做桥一样

我个人认为区别不大,不过有些细节注意下就好,要包好里面。温度要达到。不能强拆

网友:
版主:你换座子的BGA曲线来张图片,还有示波器测内存的条件也来张图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区别不大,不过有些细节注意下就好,要包好里面。温度要达到。不能强拆

强烈支持版主出个换cpu座子的视频,我只加焊过几次座子,还记得第一次加焊的时候比第一次换桥还紧张

网友:
cpu座子也能换好,不错

网友:
学习了,好高的手呀

网友:
一抓一个准

网友:
底座也换,真有耐心

网友:
都是厉害的角色

网友:
这种恒心 这种毅力 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想问下  你这问题收客户多少钱啊?

网友:
建议水洗的时候吧BIOS电池先拿下。不然会氧化腐蚀而且还容易损坏南桥和BIOS

网友:
对换CPU座很感兴趣,自己曾重植过一个台式机板的座子,不过后来失败了,本来只有一个信号不通,后来变成了3个。然后就放弃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