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篇

楼主(2016-04-08):
我想问一下大神们,电脑开机显示成这样是怎么回事啊?除了没接硬盘的英文字母外,其他在左侧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
你那是乱码吧,正常的主板怎么侧面显示这些呢?

网友A:
这个英文意思是没引导设备,但是你这个显示的英文少好多字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英文意思是没引导设备,但是你这个显示的英文少好多字呀...

就是啊,看点在左侧,没引导设备旁边也应该不会出现这么多字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看点在左侧,没引导设备旁边也应该不会出现这么多字符吧!

你这个应该是乱码的,换u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u换内存试试...

网友C:
你可以先装个系统试试看正常不正常,左侧的那一排字,得看你是什么板如果独显换显卡试,如果集显,INTEL双桥的换内存,INTEL单桥的换CPU换内存,AMD的换CPU换内存,先装系统进系统看有没有问题吧。还有BIOS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装个系统试试看正常不正常,左侧的那一排字,得看你是什么板如果独显换显卡试,如果集显,INTEL双 ...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