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万用表E8050A易出故障及调校实践记

楼主(2016-04-08):
福禄克万用表E8050A易出故障及调校实践记

  福禄克万用表E8050A相对来说是较老的万用台表,其精度、线性、和稳定性可是不减当年啊,不过在耐用良好的机子也耐不住时光的流逝,渐渐各种毛病便显露出来,其一数字乱跳,各档位只能显示最高位;其二液晶漏液,缺划等。下面便是拯救福禄克万用表E8050A的时刻,come on。

  一、福禄克万用表数字乱跳,各档位只能显示最高位:

图一 福禄克万用表易出故障

  拆开电路板我们可以看见主电路板上有三个点着颜色的集成块,其下面装有插座,看电路图板上共有四块CD4016(模拟开关),而其中一块未点色,也未装插座,还有一个大U3870也装有插座,这为维修提供了方便。

  大U3870因为管脚众多所以拆解不易,还易损电路板所以设置了插座;好理解。可为什么四块CD4016只设了三块插座,查了一下,价格不菲暂时按兵不动,CD4016很便宜易得,先拆解维修它。关断电源,三个有插座的4016做好位置标记(防止回插时错了位置),拔下三个U,换上新CD4016,插上电源,开机妥了。

  三个有色的CD4016系控制公共通道的模拟开关,开关动作相对频繁,日久天长易劳损,而另一未点颜色的CD4016(交流档)使用相对较少而故障率低,所以没有设置插座。除了显示问题,几乎就是这三个U惹的祸。

  可见FLUKE福禄克万用表在对电路元件的配置设计是很人性化的,大U3870倒是很少出毛病,至少这台机子未出现过。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主板都那么大,哪表应该也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主板都那么大,哪表应该也很大吧

较老的了

网友:
版主还在用这个表哇!

网友:
很老的型号么???

网友:
这老机子,修起来就这么简单?

网友:
B17系列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