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37进水机3V5V维修

楼主(2016-04-08):
快要下班了,同行送过来一台戴尔15-3537笔记本。故障现象:客户不小心把水滴到电脑上无法开机了,按下开关无反应。拆机。板号:LA-9981P。先来照片吧

这个不太清楚,放大看看吧,触控板位置进水正好在待机3V5V的位置上。

情况还算比较好吧,客户已经开机过N次了,要烧的话已经烧坏了。直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7.打开图纸查看。
断线位置是14脚。14脚检测输出电压。这个断线检测不到输出电压肯定没有待机。补焊盘就不发了,心酸的。买了个绿油说是可以2-3小时风干,结果等了20多个小时都没干。不好焊盘换芯片,换完芯片待机0.017-0.01,看着待机像正常吧。按下开关还是没反应。不说了直接上示波器

电感前端,波形不正常,正常电感前端应该达到19V。这个明显只能达到14V左右。不对,关于电感前端达不到19V原因有很多。比如芯片,MOS管不良,自举电容。芯片已经换过了。拆掉MOS管测5V基电压正常。MOS管是小的MOS管,暂时不好找直接换了个升压电容。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拿出板子一片一片的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个MOS管,换上去待机跳变0.017-0.01-0.004,待机正常了,0.017的时候应该是在读取BIOS,BIOS芯片工作所以电流大一点。按下开关完美亮机

到这里维修结束,路过的不要忘记加点分。发帖不易,就当做维修笔记吧。

网友A:
我来抢沙发  楼主波波用的不错

网友B:
进水的位置要处理好  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抢沙发  楼主波波用的不错

没有全部发出来,下次波波全部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位置要处理好  容易返修

补了绿油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
飞好线,看零件实际位置用法。我会用纯正的松香封上。

网友:
这个公共点14v是正常的吧,之前我修到过

网友:
啵啵好神奇

网友C:
果然是波好手艺就好

网友:
楼主谷观察很仔细,维修就该有细致入微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波好手艺就好

还得多谢强哥在实地的指导

网友:
能修好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