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lnspirron one 2020主板 图纸`

楼主(2016-04-08):
求助··lnspirron one 2020主板 图纸···故障,触发暗屏··我想知道这款机器的屏线接口电压···30脚的···少了3V电压··我不知道那几个脚才是,,求助哪位知道这款机器的电压···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此机没图纸哦,看看TB有没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机没图纸哦,看看TB有没嘛

TB?找哪位???呵呵,不懂···有没有认识的,帮忙一下,或者你知道这款机器的屏接口电压吗?

网友C:
直接从屏PCB板处跑线回去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找哪位???呵呵,不懂···有没有认识的,帮忙一下,或者你知道这款机器的屏接口电压吗?

TB就是某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从屏PCB板处跑线回去不就好了

怎么搞···我现在不清楚到底哪个脚却3V呢,,请教下,

网友:
版号说明一下

网友:
板号11078-1 PIH61R 48.3HC01.011 MADE IN CHIN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我现在不清楚到底哪个脚却3V呢,,请教下,

你说的3V是屏供电还是开启??屏供电直接屏上的保险跑回去。。。开启的话 屏上应该有标 ON信号的点吧~~或者LVDS借口感觉比较粗而且不是19v的话那条就应该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