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540一直重启

楼主(2016-04-08):
求助E540一直重启,谁遇到过

网友:
这个要怎么回答。。。

网友:
看看电流是多少,排除系统问题,刷BIOS先.

网友:
排除系统 BIOS 用示波器双通道抓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bios首先是要刷几个的

网友:
看下电流到多少的时候重启  先简单排除能排除的

网友:
能显的重启还是不显的重启?

网友:
看看不装内存还重启不?。。。。

网友:
刷个bioss试试

网友:
刷bioss试试

网友:
信息量太少。没法帮到你。

网友(2016-05-08):
觉得bios  值得一刷

网友:
论坛里很多 我的也是 估计桥坏了 很多换桥好的 我的客户不同意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