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显示器s24a350h通电不显示,刷机的时候突然断电了,现在不通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08):
我的三星显示器s24a350h通电不显示,刷机的时候突然断电了,现在不通电怎么解决?

网友:
在硬刷一下试一下

网友:
不能电了?拆开看看12V5V输出有没有!

网友:
你用编程 器再刷一下

网友:
没办法喽,只有拆机编程器刷喽

网友:
那就只能拆开,用编程器来刷了

网友:
只有通过硬刷试一下

网友:
拆机  bios拆下来编程器刷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程序。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
在刷下试试   用编程器刷刷   尽量保持电量充足再刷

网友:
看你的存储芯片是什么,肯定是要拆机了,但是应该能修好,不用还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