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10 内存报警 刷BIOS

楼主(2016-04-08):
   S510-40  集成H61 的机器  的机板号 10124-3         10124-2论坛找到的BIOS     会报错  淘宝找了好久 终于买到了    重金购买的    如果这个BIOS会报错 那么你需要 在BIOS里面  F9 还原一下 在保存  就OK 了    附上两个BIOS

10124-3 .zip

s510 10124-2 BIOS 8M.zip

网友(2017-10-24):
果然刷一第一次好了,多的故障是有时候不过内存

网友(2020-01-07):
10124-3刷完后  没进系统时USB可用   进系统用不了

网友A(2020-04-22):
确定,刷完可以亮,LOGO一过USB就不能用了,什么情况

网友(2020-08-16):
8m测试过了,好用

网友B(2024-05-03):
引用 网友A:
确定,刷完可以亮,LOGO一过USB就不能用了,什么情况

USB怎么解决的,进系统后3个能用 3个不能用,没进系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怎么解决的,进系统后3个能用 3个不能用,没进系统可以

还是BIOS问题 阉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