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有锁5s,刷机后不能激活,求助

楼主(2016-04-08):
如题,没有卡贴能激活此机器,是不是就真的成砖头了?有没有救?

网友:
显示SIM卡无效,插入的是正常的卡也一样,换了N多个版本的卡贴也一样,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换套件就好了。。。准备好软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套件就好了。。。准备好软妹。

不是ID锁,是激活的时候报SIM卡失效,换套件也能好吗?

网友:
那就连接电脑激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ID锁,是激活的时候报SIM卡失效,换套件也能好吗?

换美版无锁套件支持三网 或1533电信套件

网友C:
换卡贴吧,不然等越狱

网友:
看来遇到难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美版无锁套件支持三网 或1533电信套件

客户不修了,机器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卡贴吧,不然等越狱

没有支持此机器的卡贴

网友:
不是刷机后不能激活,每一版本的卡贴对应每一版本的系统。系统升级了,卡贴也就不能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客户不修了,机器拿走了

这个不是可以用卡贴解决吗?网上都有的买的吧

网友E:
  不知楼主有没有请教

   淘宝卖家。。也有很多大神  解锁

   你这种情况。。应该也可以叫另类  软解 网络锁

  百分之90以上的成功率吧。。。多咨询几家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楼主有没有请教

   淘宝卖家。。也有很多大神  解锁

谢谢指点,手机被客户取走了,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再问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可以用卡贴解决吗?网上都有的买的吧

没有找到适合的

网友:
基带串号都有没有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