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暗屏 小白贴。。大神就不要进来了。。。

楼主(2016-04-08):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C466暗屏。暗屏无非就是灯管。高压板。。这个机器开机正常。要进系统后等几分钟后就会暗屏。。以为灯管是好的。。就直接改了一个高压板。装上后 开机 刚开始是白屏。。要过了LOGO。就正常了。可是半个小时后又暗屏了。。一开始怀疑是高压还有问题。。就直接订了原装的高压。。今天高压板到了。装上后  这次用的久了一点  两个小时后暗屏。。我晕。。正好师傅过来看了下 说换个灯管试试吧。。换了灯管后  测试了半天了 不暗屏了。。在这里给咱们小白点经验吧。。有时候灯管也要多测试下。。

网友:
能修好就是技术

网友:
走弯路了 换高压板还不好的话,直接换灯管就行了

网友:
搞定就好。

网友A:
LCD的一般使用时间很久 高压板和灯管的损坏几率很大

LED的就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的一般使用时间很久 高压板和灯管的损坏几率很大

LED的就好多了

是啊。。刚开始能点亮。以为灯管就是好的。。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刚开始能点亮。以为灯管就是好的。。走弯路了。。。。

不算弯路

这样暗屏的两大故障点都修了 此故障更加稳定了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一般给客户改LED背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一般给客户改LED背光了

LCD怎么改LED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怎么改LED 啊???

淘宝有套件,不过也可以拿碎屏的LED背光套件改,不过那样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