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0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天逸F30,集显笔记本
通电不触发。

测试各电压正常,无短路。

先找晶振,测试下,感觉不对劲。
果断拆下。。

从料板上面找到一个类似的晶振,年代久远,上面没有任何标识,

不管了,装上去看看。

通电,开机了!亮屏了!

网友A:
“感觉不对劲。”  ??我每次修机都感觉什么都不对劲怎么破

网友:
电子不错啊,原来的没有压差吗

网友:
秒了,此晶振是那个桥用的

网友:
秒杀啊 连测量都不用 就知道晶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对劲。”  ??我每次修机都感觉什么都不对劲怎么破

以上同感   真不对劲

网友:
楼主感觉挺准的?不触发换25M

网友:
确认换的是这个25晶振解决的这个触发问题 ?

网友:
原晶振的位置号多少。
板号多少
发个实物图大家给你核实下。

网友:
没法相信啊这个 32.768才是吧   还是说 换这个25M的时候热到什么地方才好的   不然太不科学了  返修!

网友:
经核实,此板不触发不是此晶振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不对劲,,,怎么破?  说清楚点啊。。。!!

网友:
25M晶振这里哪里的,说清楚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