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la-4107p 加电不显示通病 电流1.4左右 及有跳变

楼主(2016-04-08):
刷这个BIOS  就OK 。 并非是什么晶振的问题。 而是BIOS 的问题 很多人刷bios 说不好用是因为这个机器版本不同刷的不同所以 不好用。 刷之前大家先看好版号,版本号 和配置 对了 在刷 免得刷完不好用。

惠普CQ41 BIOS  i3独显 A卡 板号NAL70 LA-4107P Rev 1.0绝对OK 双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6650-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之前连刷9个BIOS才好的,刷到第6个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网友:
我也遇到刷了7对BIOS(EC和桥二个)才刷亮的机器

网友:
指出了正确的BIOS链接    这样便于他人查找了

网友:
版本 机器型号 板号 这些都是必须的  楼上真大神 我一般选等级高的下载刷  刷2个都不好就转思路去了

网友:
我怎么没找到EC BIOS    什么情况?

网友:
感觉惠普的显卡很难搞,bios也不怎么刷的好

网友:
这种机器一刷肯定是两个一起刷 ,单刷一个肯定不行的

网友:
这款机问题多多,有的不是bios的事。

网友:
我以为是内存重新插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