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P复位灯一直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4-08):
    如题,此板问题是插上诊断卡后,复位灯一直闪不跑码,各大供电已出,PCI假负载上时钟1.65V正常,波形正常,RST复位3.3隔几秒跳一下,从3.3跳到0,这时诊断卡的灯也开始闪,加焊过南桥无果,台板修得不多,接下来要怎么修,求高手指点,比较急,在线等。

网友A:
复位灯平均每隔一两秒闪一下按不跑码来维修,如果板上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平均每隔一两秒闪一下按不跑码来维修,如果板上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试试。

都查过了,修了好几天,BIOS,南桥,时钟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换新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