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电流过大

楼主(2016-04-08):
进水机器。。换了51125A,待机出来了,电流0.6左右。经查1.8V电压没有。换了PU702后。电流直上1.3A。不跑码。换过南桥(因为开机信号对地只有13.换后500多正常了)下面怎么修求思路,,,为什么电流这么大。刷过EC SB的BIOS。一样的。

网友:
查一下 时钟 复位 BIOS

网友A:
电流这么高 ? 怀疑有芯片短路或者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这么高 ? 怀疑有芯片短路或者电压不对

断开1.8V .CPU供电、显卡。任何一个,电流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这么高 ? 怀疑有芯片短路或者电压不对

G475好像是AMD的吧,对于AMD来说电压正常1.3A来说不算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75好像是AMD的吧,对于AMD来说电压正常1.3A来说不算高啊

这机器是板载的CPU。电流0.9左右就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