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上电到0.4反复重起小修

楼主(2016-04-08):
品牌:DELL
型号:1400   PP26L
板号:ELSA GM
故障:触发0.24--0.4 不断重起

    先来一张板号图

此机是同行一百回收的机器,拿过来让我们修下。
手机器后螺丝基本已经拆完。插上可调电源,上电到0.24停留了几秒,明显有电压没有出来,直接拔电拆主板出来。
拆出主板后再次上电,电流0--0.24--0.4然后不断的重复。
首先测量各大供电全部正常,再测量转换电压全部正常。那就测下PLTRST#没有,看来故障就在供电与复位之间了,直接略过时钟。
测量到PG时发现敌情。如下图:

测到Q5C极无电压,测量Q5Q24Q23 B极低电平正常,当断开R56时上电到0.6,运气还不错,断第一个电阻就发现敌人了。接屏直接亮机。

PU2输出的1.5V正常,但未发出PG信号,经同行同意节省成本,直接就这么用了。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楼主修机神速  思路也清晰

网友:
我也收了台这样的机器,改天拿出来看看

网友A:
还没修到过出电压不出P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修到过出电压不出PG的。

各种奇葩问题会有的

网友:
  请问在图纸上怎么查PG信号,直接输入信号名称吗

网友B:
这样没有后遗症吗?

网友:
dell这种很少见,一般广达板子比较多。。。掉电门嘛。。。嘿嘿嘿

网友C:
这么老的机器还收100元,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老的机器还收100元,贵了点

是贵了点,修好搞个固态卖个五百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没有后遗症吗?

芯片已经不良,还能坚持坚持

网友D:
不错懂时序修机就是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懂时序修机就是有思路

查信号就得有时序了

网友:
嗯 ,相辅相成

网友:
楼主牛逼  我也碰到一台 照你的方法 修一下 试试

网友:
这个其实本来也只是起到一个监测作用

网友:
这种的机器  没遇到过 掉电的 都是显卡 虚  学习了

网友:
都是显卡 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