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43S板号K43SV南桥背面2课电阻是多少 有新班子的 给我 测量一下谢谢

楼主(2016-04-08):
就是  这2颗电阻  你们看看啊  还有个  圈这得  帮我 测量一下 谢谢 我好 放上 件 谢谢了  没图纸点位图 我看了   论坛 看了 老半天了  真的 ,

网友A:
这个机器有点位阿

网友:
手里没板子 帮不上。。。

网友:
找点位图吧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这么新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点位阿

大哥   像你说的 那么 简单就好了    主要是没有标准的 点位图 下载了 不对  而且 怎么看啊

网友B:
提供具体主板版本号 该机器目前有点位图的 具体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具体主板版本号 该机器目前有点位图的 具体找下

没有 !你是不是在 太和 3楼啊 ?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K43SV这里有点位图自己看是什么版本De

网友:
这个一定要有点位图

网友:
没有一样机器

网友:
莫慌 照我看应该不是分压电阻(不过你最好测一下),这样你直接先上100k的上去看看  不行在用10k左右的   这种一般是走信号的对阻值没什么大的要求,电压值到了就行的。以上不行的话基本和它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提供具体主板版本号 该机器目前有点位图的 具体找下

提供具体版号我给你找下点位图

网友C:
连排两个是(20K  20K)  , (0欧)

网友:
明天下午我给你看,我有这机器开不起机写BIOS能亮关不了机,用两天就回来又同样头都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具体版号我给你找下点位图

K43SV MAIN BOARD
REV 3.0

网友:
真的假的  我加你哦 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连排两个是(20K  20K)  , (0欧)

确定
啊啊啊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
啊啊啊啊 啊???????

我也测过了,确实在一起的都是20k 下面一个是0Ω

网友:
大家好  还需要你们的 努力  我的这么 进水的 修好了   就差一个 测试的 你们有板子 帮我 看看啊

是不是电容 你们 帮我 看看   开机 亮机的时候 慢

    真心 谢谢 迅维  谢谢 帮我的人

网友E:
兄弟不好意思我把这事给忘了,这两天有点忙,我现在才看到我们的板号不一样我的这个是K43SD 5.0

网友:
路过看一下,这个没有

网友:
看那线路到那里去,找一样桥的主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不好意思我把这事给忘了,这两天有点忙,我现在才看到我们的板号不一样我的这个是K43SD 5.0

可不是吗   前天我找到一个  8.0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