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P5G41T-MLX3 OLUS rev1.01无CPU供电

楼主(2016-04-08):
今天一客户拿主机来店里说开不了机、插诊断卡开机没复位、跟客户说主板问题、然后打发客户走、上手术台 测得内存桥什么的供电正常、cpu电压没出来、一看、供电IC是ASP0905、测得3脚EN 0V 、我用笔记本纽扣电池给它3.3V居然开始跑码了.那么问题就在这个开关了、台板有这点好处就是不用图纸也能追线路、追得这个EN来自PQ5 2个三极管组成的供电开关、测得PQ5 C级0V B级5V  B极大于0.7拉低了C极电压、导致EN为0V、而PQ5 B极受控于PQ4 C极、PQ4 b极0.4V低电平说明不正常、正常这里应该大于0.7V 测得这脚电压是经过两个电阻12V分压来的、就在PQ4上面的两个电阻、把它换成10K和1K就可以了、也可以把PQ5拆了、让CPU供电IC的EN一直处于1.2V开启状态、我是直接拆了PQ5、懒得找电阻了上电EN1.2V出来了、跑码亮机、小小白发帖、大神飘过勿喷、最后求点分、谢谢了!

网友A:
这里拆掉PQ5也是种维修方法。

网友:
学习 了 下次试一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拆掉PQ5也是种维修方法。

简单方便快捷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方便快捷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基本不会有影响。

网友:
这个管去了之后,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建议还是换件修好。。

网友:
华硕G41的板子是很好修的  可惜现在愈来愈少了

网友:
淘汰了的板子

网友C:
用笔记本纽扣电池给它3.3V   这话不懂~能有图片么~

网友D:
EN有1.2就可以,你直接上3.3V不搞出问题吗?

网友E:
这个板 应该有点位    不过这些小故障 对楼主来说  不用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有1.2就可以,你直接上3.3V不搞出问题吗?

笔记本纽扣电池的电流好小的、弄不死它的

网友:
拆掉没事的。 总这么干。没碰到过返修的

网友:
楼主可以手画个线路图吗   这样可以让我们小小白更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笔记本纽扣电池给它3.3V   这话不懂~能有图片么~

笔记本的纽扣电池不是有两条线么.还是3.3V、拆下来、正极接这个IC的EN负极接地就可以了、这样就给了EN3.3V了、假如有CPU电压出来了说明就是这EN的事、没有就去找其他的条件、不过这个EN一定要触发之后给.不然时序不对也不出CPU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 应该有点位    不过这些小故障 对楼主来说  不用点位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线去哪里了、穿孔也能找到、只要细心点就可以得、大神不要笑我们这种小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线去哪里了、穿孔也能找到、只要细心点就可以得、大神不要笑我们这种小白了

我又不是大神  我也还在学习阶段   有时候 可以 直接扫  三极管的B级和C级 一般也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纽扣电池不是有两条线么.还是3.3V、拆下来、正极接这个IC的EN负极接地就可以了、这样就给了EN3.3 ...

高招~原来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有1.2就可以,你直接上3.3V不搞出问题吗?

小电流不会烧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方便快捷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一般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我也是和你一样不喜欢找换的都是直接拆的

网友:
高手很多啊

网友:
还是改的线路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