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不触发

楼主(2016-04-08):
有待机3,,5V。按下开关0.02 这是触发了还是没触发啊 。 不懂啊
不触发

网友:
你可以按照触发时序 查下桥是否发出SLP_S3 slp_s4等信号

网友:
待机多少?按照时序查

网友:
主板有短路

网友:
如果按开关电流有变化说明触发,相反就没有嘛

网友:
找图纸,有吗

网友:
按下0.02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