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手工打磨更换硬盘技巧

楼主(2016-04-08):
    大家都知道手机维修手工技术非常重要,看到人家发的贴,感觉非常好,分享大家学习下

    原 作者:哼哈二将

  先固定在硬纸板上。

  选择大小适合的钻头,直径为3毫米比较好【注意打磨时灰尘污染】。

  一边打磨一边留意深度,磨到看见硬盘底部接触点就需要小心,以免磨伤主板。

  磨到全部触点露出,就该用烙铁,把硬盘底部的铜皮焊走,把锡吸干净,然后用风枪220-250度一边吹一边用手术刀产掉硬盘边缘和刮干净封胶。

  刮好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夹电测试,20-60毫安开机电流为正常【如夹电发现短路了,大部分是硬盘附近的大电容被打磨伤了,拆除就ok】。

  注意这一步,硬盘部位的锡泥是低温锡,230度就可以融化,用平常的锡泥是不行的。

 最后一部装上硬盘,然后就可以刷机开机了。

  建议大家IPhone6也用此方法更换硬盘以降低吹坏cpu的风险。

网友:
打磨的就是漂亮,不是说打磨机很贵摸

网友A:
又是天目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天目转的。。。

天目?不是,可能大家转来转去吧

网友:
好像在哪里看过这贴

网友:
打磨要技术,一不小就报废了

网友:
一看就是转帖,6代拆硬盘完全不需要打磨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干硬盘的,厉害呀

网友:
给力,怎么不介绍一下手工钻在哪买的。

网友B:
这个东西几十块钱,不好用,打磨机好点,这个手一抖基本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几十块钱,不好用,打磨机好点,这个手一抖基本死的心都有了

谢谢提醒啊,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就怕手抖动哦

网友:
搞好才是王道

网友:
反正我拆四代的 用风枪是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