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43E触摸进水,附带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6-04-08):
今天 真高兴, 不知道为什么高兴 。
好吧,不说了 进入主题, 本子拿到手 按开关不触发 怀疑是不是 需要放电啊  有待机不触发, 拆开之后 一看 ec旁边进水了 然后我就 直接 洗刷刷 ,,

然后我就 找图纸啊 ok找到一份,点位图 货真价实  如果是假的  你来打我。还有图纸  图纸我都没  怎么看 然后我 看板子进水的  地方 腐蚀的 被我 刷干净了 没发现掉件 和短线的  家电试试吧  反正都是不开机  心里想着 会不会开机好了。  插电 一路跑 c   ,,,好了   心里 乐呵呵的  也是无语  ,,,,,,

下面 是  我拍的 照片 和版号  正反面 你们看一下  确认一下

好 还有 最后的  点位图和 图纸  ,,, 如果能帮到你 最好了 如果你给我加分 特别好。

网友:
楼主谷观察很仔细,维修就该有细致入微的精神

网友:
留下来备用!~~

网友:
还是先测测再加点吧

网友:
谢谢楼主发的点位图 正需要呢。。

网友A:
比较幸运的维修 EC那里进水腐蚀很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幸运的维修 EC那里进水腐蚀很严重了

你是不是 三楼的 大哥

网友:
加分 鼓励一下啊  同胞们

网友B:
捡钱的,不过也有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捡钱的,不过也有可能会不稳定

管这么 多干嘛 啊 你说你  钱到手 就行了  下次来 在要钱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这么 多干嘛 啊 你说你  钱到手 就行了  下次来 在要钱  哈哈哈

这倒是实在

网友D:
进水机一般腐蚀断线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辛苦了。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一般腐蚀断线的比较多

短线腐蚀的 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