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H24X REV:2.3

楼主(2016-04-08):
各位  江湖大哥大      江湖告急      急需   神舟A350-T31  板号H24X    REV:2.3  的  点位图   那位好心大哥  发一下   小弟感激涕零 屏接口40针的

网友A:
只有2.0的,你的什么问题,我手上有这个板刚修好

H24X R2.0.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2.0的,你的什么问题,我手上有这个板刚修好

2.0  的 我也有   我的 屏接口  好像  没有背光 。3.3v开启不知道在那个脚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  的 我也有   我的 屏接口  好像  没有背光 。3.3v开启不知道在那个脚上

那就没有,你那板升压是在主板上面的吗?要是是在主板上没背光我猜肯定是升压部分19V电容短路,保险也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有,你那板升压是在主板上面的吗?要是是在主板上没背光我猜肯定是升压部分19V电容短路,保险也烧

保险  和电容都正常  就是 烧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