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卡拆掉一个核心供电的上管,他的供电还继续工作?

楼主(2016-04-08):
如图,因为总烧,所以我拆掉这组核心供电的上管,显卡一切正常,可是我测电压的时候发现这组供电的电感照样有电压,更奇怪的是我点在他的焊盘上,电压照样有,跟其他两组供电的上管都一样,我就不明白。。该管是n勾道,电从d来,从s出,管都拆下来了为什么焊盘s极的位置居然也能有电压。。。

网友A:
上管的d级和其他管子 是相通的

网友B:
把电感也拆掉就没了嘛

网友C:
三项供电一起给显卡供电的,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的d级和其他管子 是相通的

我知道上管d和下管s通,不过你说的通难道他和其他上管也通的意思?但是不管再怎么通,这个已经拆掉的上管s级的焊盘孤零零的在那里也有电?,s有电原理难道不是ds导通后,d级的12v通过场管转换成1.2v左右为核心供电吗?管都没了s为何也有电压?而且还是跟电感电压一样都是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项供电一起给显卡供电的,是相通的。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设计三个上管啊。。。似乎少了一个也可以。。是什么原因,我这种情况那个电感也有电压是不是也算三相供电都在工作,没有缺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电感也拆掉就没了嘛

我想知道原理。。这样算是还有三相给他正常供电还是两相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原理。。这样算是还有三相给他正常供电还是两相呢。。

电感是什么东西,电流是不是可以从一头流向另一头,这还不明白吗?折掉它就没有电压啦

网友:
以前修CPU供电的时候 取一组可以 发热量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是什么东西,电流是不是可以从一头流向另一头,这还不明白吗?折掉它就没有电压啦

不太明白啊,顺序不是12v供电来到上管d级然后s输出,给下管d,再由下管s输出,给电感然后到核心这样的顺序吗?能不能告诉我电流怎么走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原理。。这样算是还有三相给他正常供电还是两相呢。。

只能算两相了,电流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设计三个上管啊。。。似乎少了一个也可以。。是什么原因,我这种情况那个电感也有电压 ...

仅用单相或两相供电的话,此时供电元件所承受的电流会较之之前大,使用寿命也会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仅用单相或两相供电的话,此时供电元件所承受的电流会较之之前大,使用寿命也会减少。

也不能达到显卡的最佳效果。

网友:
我还是真服了你,看来完全看不懂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设计三个上管啊。。。似乎少了一个也可以。。是什么原因,我这种情况那个电感也有电压 ...

有的时候CPU供电有4厢供电,可以拆掉一路也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这个供电是多相的,,,,,,,,

网友:
注意有问题的那一相供电的下管也要拆除,否则会引起其他相电感发热,损耗增大。因为虽然没有了上管,但是下管可能仍然在驱动,会在不恰当的时机导通把其他相的能量通过电感短接到地。

网友:
有电是因为这三相电感另一端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原理。。这样算是还有三相给他正常供电还是两相呢。。

两相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设计三个上管啊。。。似乎少了一个也可以。。是什么原因,我这种情况那个电感也有电压 ...

相位越多能提供的电流就越大,电流大就能让芯片更稳定的工作。形象的比喻就是同样的东西三个人抬与一个人抬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