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LG显示器怎么解锁菜单

楼主(2016-04-08):
刚接手一台LG E2249CY,外置电源,LED的,故只有驱动板,故障为开机一闪一闪的,拔掉按键排线能正常显示。排除驱动板问题,估计按键短路。 但是测得各电阻正常,不得其解,偶尔有时又正常,有点奇怪的是,按下按键2变成了开关机键,按其它按键显示OSD锁定,百度上找的方法都解不了锁,按键附近也没有标识,不知道哪个是菜单键哪个是上下键。现在都无从下手了,求高手指教

最新进度:
己拆下所有按键,全部换上新按键,现在不会出现闪屏现象,只是有时会出现菜单乱跳动,测各按键电压偏低,除开关键外,其它按键全无效,怎么破?

网友:
按键有问题,只有拆着实验,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按键进水了,不行就更换按键板算了。

网友A:
把开关全换了,再找锁键

网友B:
直接把开关拔了看下还会不会出现这故障,也有可能是24C08的问题,清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开关拔了看下还会不会出现这故障,也有可能是24C08的问题,清空试下

没有24c08,只有25l2026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全换了,再找锁键

只有全拆光按键,各个按键电压才正常,装上新的开关电压就编低了,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全拆光按键,各个按键电压才正常,装上新的开关电压就编低了,怎么破?

只给他装个开关,其它不装...

网友:
漏电了,飞线

网友:
电容鼓了,容易闪屏

网友:
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全拆光按键,各个按键电压才正常,装上新的开关电压就编低了,怎么破?

全部拆了电压是正常的,还是按键板有问题,要把电压修正常了,才可以解

网友:
都是高手呀  小白都不知道怎么插上嘴  呵呵

网友(2016-05-10):
重新写MCU

网友:
按键板不装 看 行不行。不装 如果 没问题 就是 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全换了开关按键吧!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2016-06-12):
按道理来说不安按键板也可以亮屏的

网友:
PCB板漏电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