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一个问题,我的主板是联想G475,板号LA-6755P

楼主(2016-04-08):
请问大师们一个问题,我的主板是联想G475,板号LA-6755P  南桥BIOS  是2M。。我的芯片也是2M。。刷上去怎么会提示说,芯片资料过大。说存储量过大呢。

网友A:
用WINHEX打开看看是否2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WINHEX打开看看是否2M?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点击继续烧录,只要资料没问题,一般都可以刷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点击继续烧录,只要资料没问题,一般都可以刷好的

他会提示还有一些文件没有刷上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会提示还有一些文件没有刷上去啊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便宜的编程器有这样的情况,以前我用过几十元的编程器,时不时刷BIOS的时候要提示文件过长,是否要继续烧录,后来多遇到几次后就直接不管这个问题了,直接烧录,只要资料容量大小和BIOS芯片相符,基本都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便宜的编程器有这样的情况,以前我用过几十元的编程器,时不时刷BIOS的时候要提示文件 ...

就是在淘宝买点几十块的东西,你用什么烧录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淘宝买点几十块的东西,你用什么烧录器啊

我现在用的是RT809F,用的人比较多,那个几十元的没有用了,我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以为是资料问题,可是官方的下载来刷还是一样,我就怀疑是芯片问题,换了还是一样,我还有一个希特儿的编程器,然后在那上面刷就没这个提示,所以我才说是编程器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RT809F,用的人比较多,那个几十元的没有用了,我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以为是资料问题,可是官 ...

淘宝上要差不多300块。你买是多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要差不多300块。你买是多少钱啊

是这个价298是吧,同一的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价298是吧,同一的价格

恩,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怎么会,使用很方便的,用这个的人很多

网友:
换个2M的芯片试下    也有可能是你的BIOS容量大约2M

网友:
刚准备买一个呢   看来还是买个好的吧  便宜无好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