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VER 5.2 有时开,有时不开

楼主(2016-04-08):
短接桥附近一个三脚芯片好了。据说是通病。

网友A:
那是一个什么用途的管子,,,,,,,,

网友B:
那个Q39是什么作用?开电压还是开信号?

网友:
找了一张图,看了一下,这两个脚是可以短路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下午有人已经发了帖子?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021-1-1.html      我下午发的帖   你这么快就修到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021-1-1.html      我下午发的帖   你这么快就修到 了!

是呀,同样问题。谢谢你分享。

网友:
桥1.05V供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个什么用途的管子,,,,,,,,

桥1.0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Q39是什么作用?开电压还是开信号?

桥1.05V供电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31&pid=15309371

网友:
山寨的速度真快  图片都直接复制粘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