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楼主(2016-04-08):
技嘉H61  大神们这两个什么管 是N沟道的还是P沟道的 还是NPN三极管 PNP的

网友A:
这2个95%都是N管,台式那种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2个95%都是N管,台式那种是吧,

是台式的就是不知道啥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台式的就是不知道啥管

能否拍一张这2管子的照片?

网友C:
上面那个是N 的。下卖弄那个是P的。。。 双路 5V供电 ,技嘉主板电路

网友D:
Q53    N沟道  场馆        Q69  P沟道   场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Q53    N沟道  场馆        Q69  P沟道   场馆!

两个不是一样子吗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不是一样子吗 怎么看出来的

两个型号都不一样可以看出来,P2003ED是P沟道场管

网友:
不是有型号吗。百度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不是一样子吗 怎么看出来的

这是技嘉  一贯的做法   5VDUAL电路! 也可以  查场馆数据手册!

网友E:
两个都是场管,,,

Q53是N型场管
Q69是P 型场管

网友:
看元件的型号就知道了。。NTD4963   P2003

网友:
碰到技嘉的我都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是N 的。下卖弄那个是P的。。。 双路 5V供电 ,技嘉主板电路

回答的很给力,这个是对的

网友:
都是N沟道的管子

网友F:
场管,上面N沟道下面P沟道,待机时VCC没有上管不导通,下管1脚没电压(因为12V没有)Q69导通5VSB,开机后12V产生给到上管与下管,下管截止上管导通VCC,这就是双路供电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2个95%都是N管,台式那种是吧,

上面是N下面是P

网友:
学习了,理越辩越明,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都是场管,,,

Q53是N型场管

什么网页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场管,上面N沟道下面P沟道,待机时VCC没有上管不导通,下管1脚没电压(因为12V没有)Q69导通5VSB,开机后12V ...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