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开机电流0.4 维修通病

楼主(2016-04-08):
接同行一台联想G475 AMD单桥 版号LA-6755P 通电接电源 按开关电流到0.4多。怀疑CPU虚焊,用风枪加热,电流不变化,怀疑BIOS 刷了还是不行。那就老实按。时序修电路,量各大电感供电正常。看图纸按时序先查RTC电路,发现电池供电1.8V 不对。换个3.3V电池上电,电流哗哗上去了!维修完成!小白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还不止这个问题!论坛已经有很多这个贴子了

网友:
这也是个通病吗,还没遇到过!!

网友:
CMOS电池没电,而且大电池也没装的情况下,第一次开机也是0.4,不显示,,强制关机再开机才显示

网友:
把桥上面一个小电容处理一下,否则很可能返修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器有这样的通病,看来论坛上来的次数还是少呀

网友:
这也算通病??都没坏!!台式机很多技嘉板如果电池没电就会出现要么不跑码要么不过内存!本人遇到几列了!!

网友:
你这通病还真多,这种只要是AMD的确实很多

网友:
南桥上面的小电容 通病了吧 要处理不然会返修

网友:
换了CMOS电池  最好查下RTC线路是否有漏电的  避免返修

网友:
这个是通病,但是楼主还没完全解决哦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你没处理完,等着返修。。

网友:
有可能返修,,,

网友:
电容应该还没完全坏

网友:
AMD的机器 一般都是要先量CMOS电池看有没有电

网友:
返修的几率大吗?

网友:
你这样换用不了多久就又不得了,这是RTC南桥上的一个电容引起的,要把电容拆掉或者换掉才可以的

网友:
不装电池应该也能开机啊

网友:
不把桥上面的电容拆掉,估计一个晚上就不行了

网友:
我还没修过款机器桥上的电容!只知道!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这种问题,但现在记不起是南桥上哪个电容引起的了

网友:
漏电电容没有去掉,还会返修的。

网友:
我刚看到的时候,也以为是南桥上的那个小电容,COMS电池的问题是第一次看到,宏基的倒是有几款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