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遇,技嘉A58M,什么怪问题哦

楼主(2016-04-08):
   型号 :技嘉GA-F2A58M
   问题 :开机不跑吗
      客户拿到我手上说不跑码 0-0  全板供电电压都有,复位也有就是不跑马 ,当我查到RT9108B的时候,发现触碰到7脚FB反馈脚,是电压挡,点到了就掉电,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各位大神出来看看,还是不跑马0 0  待机有0.8V,废话不多说,上图,坐等答案,

网友:
来了。真心奇怪

网友:
有些板子是这样的,测输出正常的就不用去管反馈了。GA的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A:
主板很多地方 碰到 都会掉电的啊

网友:
对啊,我也觉的很奇怪有些用表笔去测信号就掉电了

网友:
这是千古奇遇?  这是活活把人乐死的节奏呀

网友:
不跑码看看BIOS上有波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很多地方 碰到 都会掉电的啊

遇到过,那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那是什么原理啊

主板上很多DC/DC电路,这些电路都有个关键的pin是电压取样或者电流取样,取样一般都是用高阻值的分压电阻来做的,人手或者电表低阻档位放上去会造成输出电压过高或者过低从而可能形成保护,甚至烧坏负载。
另外有些电源电路是会用RC做内部振荡器的关键器件的,手或者电表某些档位去碰触会严重影响震荡电路的稳定性造成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很多DC/DC电路,这些电路都有个关键的pin是电压取样或者电流取样,取样一般都是用高阻值的分压电阻 ...

原来是摸到精密的取样电路了,谢谢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遇到这个我一般做桥

网友:
各位,这个板子出来了,换了内存供电芯片,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复位都出来了,内存供电还没出来,该复习复习了

网友:
请问你的待机0.8V在哪里量到的????  我印象中  华硕这个型号的待机在网卡旁边的一个五脚IC 那里发出的  只供IO

网友:
恭喜  啦 修好了

网友:
楼主不是说所有电压都有吗?怎么换了内存供电芯片就好了?内存那一块没电压吗?小白望解释一下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晕倒,取样电路你万用表碰下就应该有所反应的,不然还反馈什么

网友:
你点着不掉电才有问题,这个只是供电正常其他的都没有查,谁也不好说是那里的问题,说不好是B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