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无聊!今天又来修电源耍打发时间,想学的就仔细看吧!

楼主(2016-04-08):
坏的有一大堆,修好的纸壳里面装着的也不少,
记得上前天修了3个,前天修了两个,昨天修了1个,今天维修特意把整个过程给大家说说。

找了一个重量足线粗的就拿他来开刀。

这电源6P显卡插头被我以前剪给别人用了,故障现象是通电无反应,无5VSB。
拆开看保险明显损坏。

其余未见明显坏痕,多半是300V电路有坏件造成严重短路引起烧保险。

测得整流输出300V果然已短路为0欧,试着断开整流管一个脚,再测整流管是否完好。

数值1为无穷大,表明和整流管无关,故障出在整流后面开关三极管部分。

拆掉三极管和铝壳,好继续检查,用洛铁加空心针速度超快。

此管型号是9N50为场效应管500V9A,看看两个有毛病没有。

场效应管好坏判断是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D级也就是第3个脚,黑笔接S级也就是第二个脚,阻值在500多至600多为正常,其余脚位不管怎么测都应数值显示为1无穷大,这个管子是正常的,再测第二个。

3脚D级和S级2脚G级1脚数值都为0明显短路,此管坏了,找件替换。

没找到同型号的,就用8N60代替9N50,一个500V9A一个600V8A,继续查其余有无坏件。

又发现敌情,此二极管短路了为0欧,

断开二极管一脚到主板的连接再测依然为0欧,宣布此货也损。

此管型号为HER207   百度一下

是个快恢复高电压的二极管800V 2A,找了个1000V 1A的FR107代换

替换后检查有无短路然后再试

修电源要讲安全,我习惯性的先不装保险,先在保险处串接60W的灯泡,要是电源还存在故障灯泡会一直亮,
反之闪一下就灭,直接装保险电源存在故障会炸保险管,保险管上有玻璃很是危险。

短接绿线到地,风扇正常转动,表明电源已经基本OK了,现在装上保险管试机。

此电源已经成功修复.

坏件3个,保险管  开关管  二极管

写帖不容易,各位要是觉得还行就请给一点点下载分吧!
                       分才是动力

网友:
很仔细的维修案例,顶一个!

网友A:
杂牌电源,又还是剪了线的,没必要搞了吧,当练手的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电源,又还是剪了线的,没必要搞了吧,当练手的另计。

就是练手用的。

网友B:
两个场效应管最好采用一样的。

网友:
嗯,看起来有点明白,学习了

网友C:
好多坏电源,修好后拿去卖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坏电源,修好后拿去卖钱吧。

给别人换二手60块,全新120半年质保,都是喜欢换新的,我修主要是无聊练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场效应管最好采用一样的。

那是肯定的,但实在找不到将就着用吧

网友D:
传一个空心针的图片

网友:
运气好,我拆了几个遇到的都是IC坏了,然后连带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一个空心针的图片

网友:
技术不错  发帖也不错  顶一个

网友E:
楼主9N50的S级和D级弄反了吧,9N50为N沟道MOSFET,从左往右数一脚G,二脚也就是中间脚为D级,三脚最右边那个脚为S级。万用表打二极档红表笔戳S级黑表笔戳D级有500多的正向压降,反之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9N50的S级和D级弄反了吧,9N50为N沟道MOSFET,从左往右数一脚G,二脚也就是中间脚为D级,三脚最右边那个 ...

好像是

网友:
好久没有修电源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