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B470 e 待机发烫

楼主(2016-04-08):
联系B470 e
这个芯片  卡机会发烫,TPS51123RGER-
发烫,原来是铁壳MOS管坏了,。,换了以后  查电源就大短了。。。不上CPU待机0.014。开机 以后 芯片发烫 不知道什么原因。CPU供电芯片也换了新的。。。 不知道要不要换npc5911芯片了? 这个测了应该没坏,现在换了铁壳moS变成短路了。。。求大神搭救!!
是不是这个 TPS 51123芯片也要换掉啊?

打8和17脚的阻值300-600之间 应该算正常的。。。
求大神搭救!!!

网友:
先修短路,再来分析要不要换

网友A:
B470直接把那几组铁壳直接改成MOS管在修,不然会让你很头痛哦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470直接把那几组铁壳直接改成MOS管在修,不然会让你很头痛哦 。。

额   确实头疼。,现在变成短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   确实头疼。,现在变成短了,,不知道怎么办。。。

你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谁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谁教你。。。

0 0改好了啊。 擦 烧坏了 上管,没管子了,,不敢上电了!

网友C:
换管需小心、换铁管更要小心。换后上电前需打值

网友:
这个不好搞 最好看一下论坛相似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把铁壳换了,还要换CPU供电的芯片,有些330电容也短路了的

网友:
这个是挺难搞的,不知会不会烧一片,注意咯楼主,先搞定短路,再接着查

网友:
先把铁壳改成MOS管试下呗

网友:
可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管需小心、换铁管更要小心。换后上电前需打值

打直正常 上电就短路了。,,, 不装CPU打直正常,装CPU就不正常了。。。装CPU打电感阻值0.003左右! 太低了吧?

网友D:
5911肯定要换,还有供电芯片,CPU也有可能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5911肯定要换,还有供电芯片,CPU也有可能坏哦!

换是换了 主要现在这个芯片一直烫的要死 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敢上U 不短路了,,,芯片还是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的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灌水呢??

网友F:
楼主的修好了吗?我的一开始换上铁壳就大短,电容和铁壳老是短路,换了一堆了现在和楼主的现象差不多呢

网友:
B470管子好坏,通病,要换就换一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修好了吗?我的一开始换上铁壳就大短,电容和铁壳老是短路,换了一堆了现在和楼主的现象差不多呢{:4_ ...

木有 客户不干了!不给时间修,,,  不弄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有 客户不干了!不给时间修,,,  不弄了 !

我这台操蛋机器已经发了两次芯片了,愁死了,一动就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