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60P-i7——————保护隔离维修求助——————

楼主(2016-04-08):
  先附上保护隔离的图:
  现在的状况是裸板上电0.005间隔两秒左右跳变到0.022、0.034到此可调电源会掉到18V,马上有升回19V接着继续0.005跳。
直接测量PQ35正常在测量PQ33处4脚19V正常,3脚无输出,1脚无电压!由图可知1脚必须满足28V才能使3脚有输出,而1脚电压来
自PU9 如图:

  PU9的17脚28正常,途经上图的20K的PR19,此电阻阻值正常。PR18是100欧也是正常!过了PR19电压就没了!继续看上图,
PQ33连接到PQ34于是拆掉PQ34还是无输出,测量PQ34五损坏,装上。拆掉PQ33此时1脚有28V。以为好了找了个N沟道场管装上还是
一样换了数个是无果没了思路! 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PQ33是18V吧,怎么是2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3是18V吧,怎么是28V?

这个N沟道1脚必须大于19V+4.5V才能导通3脚才能有19V

网友B:
看楼主这数据,我感觉这是后级有问题。并不是保护隔离这块的问题,这机器好像是小桥吧。
这个小桥好容易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这数据,我感觉这是后级有问题。并不是保护隔离这块的问题,这机器好像是小桥吧。
这个小桥好容易坏 ...

桥换过了.这板子都修了整整一天了  头都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桥换过了.这板子都修了整整一天了  头都大了

感觉是后级问题,直接越过隔离管,加个19V试下?试过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后级问题,直接越过隔离管,加个19V试下?试过没有

直接短路 ,估计真是后极有问题!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路 ,估计真是后极有问题!不想修了。

后极短路的话。直接烧鸡啊。都修到这份上了。不修不是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