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70不亮了,狂转,贴片三极管p4c6g好像坏了

楼主(2016-04-08):
如题,测量dvi附近的2个三极管p4c6g,2个参数都不一样,按pnp测量的应该是坏了,怎么代换啊,找不到参数,大神救我

网友A:
接口附近有三极管跟二极管哦,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附近有三极管跟二极管哦,你是不是看错了

应该没看错吧,背面也有这种丝印的三极管,测量是正常的,就是参数找不到,不知道pnp管子能不能代换

网友B:
风扇狂转,你得去查查核心供电有没有出来,不出来,或者某个重要电源保护了,风扇就会狂转的

网友:
长见识了啊

网友:
你要确定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显示接口附近会有钳位二极管的,用来限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扇狂转,你得去查查核心供电有没有出来,不出来,或者某个重要电源保护了,风扇就会狂转的

不是一启动就狂转,是显示器变绿灯然后不显示变待机后狂转的

网友:
是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启动就狂转,是显示器变绿灯然后不显示变待机后狂转的

这种情况是核心供电出来了一会然后过热保护或者过电流保护了,你测下核心供电对地电阻是多少,还有显存供电对地的。再看看散热片是不是没压住过温保护了。6系散热器压不好很快会爆掉的